CP1H和三菱MR-J4-A怎么实现绝对位置控制

楼主(2019-04-09):
CP1H和三菱MR-J4-A怎么实现绝对位置控制,PLC,伺服驱动器怎么设置,还有如何接线

网友A:
伺服有位置控制接线图,看下说明书

网友B:
这个问的比较复杂,CP1H 直流型本身有4路脉冲输出,把驱动器编码器输出加到PLC高速计数,这样用高速计数中断行吗

网友C:
接线就按照脉冲和方向的方法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