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台达使用多套PID

楼主(2019-04-09):
求助请教台达PLC怎么同时应用两套PID,是否可以都是用自整定功能。刚想用两套自整定PID,一套计算湿度,一套计算温度,发现计算温度的一套有输出,而湿度的却没有输出。

网友A:
建议楼主截图上传照片看看

楼主:
这是两个PI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截图上传照片看看

图在下面了,现在运行起来了,就是我之前明明是没有地址冲突改了几个地址都不行再改过一个地址又有输出了,不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截图上传照片看看

我是一个计算温度,一个计算湿度。如果两个都用自整定的话昨天看了一下效果,实际值大于目标后还在一直计算往上输出,这个温度湿度是有相互的影响的是不能都用自整定了吗

网友B:
好好学习,天天来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