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板布局的图片

楼主(2019-04-09):
我在资料里看到,画安装板布局图时,从导航器离拖出来的是部件的图片,我的拖出来咋是个方框呢?哪里没设置好还是咋地?哪位大侠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这个应该没有对应宏文件,本论坛里2D宏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没有对应宏文件,本论坛里2D宏文件

我在论坛里面下载了部件库和宏文件,也考到了指定的目录下,是不是少你说的2D宏文件,找了半天没找到,你有文件或者链接吗?谢谢

网友A:
回复内容:在选择部件库的宏文件有没有,我之前上传一个上海沐江视频教程,你看到那个2D视图那章就明白了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这个应该没有对应宏文件,本论...

楼主:
搞清楚了,时安装的目录下面没有宏的文件夹,我自己下载了一个,把文件拷到目录下就有了,只是还有很多部件没有宏,但是知道大概的方向了,谢谢各位

网友B(2019-05-15):
具体什么原因呢?我有和你一样的问题,宏文件也都在,但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