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MCSGPro15寸1570Gi的软件bug

楼主(2019-04-09):
2019年3月,昆仑通态推出TPC1570Gi。高分辨率的界面确实很吸引人。据说是重做的系统,好多的功能也是重新构建。销售人员也说基于TPC1061系列的组态程序可以直接移植,稍加修改便可以使用。我用昆仑通态的屏已经3年多了,基于客户要求与公司产品的升级就采购了一批,但上手以后麻烦多多,现在天天承受着老板的指责。

目前使用的软件版本:3.2.5.2346

如图,左侧为点开属性编辑后,不用连接变量就关闭的效果,右侧为原始效果。到此,组态画面是别想了,移植的程序因为好多地方采用了组合单元的方式,现在都不敢点开更改属性了。

然后就想着去试验一下设备驱动吧,能调试下通信也是好的,结果又入了一个坑。熟悉的网友都知道MCGSE是有策略工具箱的,PRO给取消了。

原来的策略调用在Pro里必须得用!SetStgy函数来调用了。个人感觉还是策略工具箱的托用比较方便。这也可能是习惯了吧。这个也能接受吧。

策略编译通过后,虚拟串口通信与设备COM0连接,模拟运行竟然看不到发送的数据。在MCGSE试验就没问题。看程序吧,最终发现不支持设备的单次调用了。问题出在  返回值=!SetDevice(设备0,4," ")

没有使用错误啊,在窗口里显示返回值,发现是-1,调用失败。

继续试验返回值=!SetDevice(设备0,1," ") 和 返回值=!SetDevice(设备0,2," ") 返回值为0  调用正常。

当程序写入返回值=!SetDevice(设备0,1," "),也能收到数据了。至此咨询技术人员,下图是回复

作为客户,你怎么知道我么不需要单次执行,我觉得  "启动设备执行一次",这个语境就是在设备停止的情况下才成立的,为什么要设备停止的时候不响应呢?要是一直运行,还怎么启动执行一次  这不矛盾么?

个人浅见:如果是实时性非常强的监控数据,不需要设备启动一直运行就好了,偶尔一次的指令,比如修改参数,启动开关运行台架,停止台架这些指令没必要一直让设备发送指令,只需要用到的时候就执行一次。

写的有些乱,实在是卡在这些问题好多天得不到解决了。

希望在论坛里有类似经历的朋友给点帮助。

网友A(2019-05-13):
楼主   最近这几天在用mcgs pro

 发现 !SetDevice(设备0, 6, "Read(R,100,WUB=数值型)")

这条函数读 R文件寄存器数据读不出来   而读D寄存器没有问题

您能帮我指点一下吗

网友B:
不久前大概看了下,看到似乎脚本编辑器有所改善,其他还不清楚,再观望看看,目前还不打算用新版的软件来做。对可靠性不太放心。  感觉那些设备操作控制命令!SetDevice()有待测试,稳定性咋样不好说吧。

网友C(2019-09-14):
引用 网友A:
楼主   最近这几天在用mcgs pro      发...

吃瓜要学习

网友D:
产品不成熟,但都是这样经历的

网友E(2019-11-05):
请问,此屏只有一个com口,不知道是232还是485?

网友F:
不知道怎么才能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F:
开机速度还是不错,很快

网友G:
学习学习,看看能否帮上忙。

网友H:
感觉学到了不少,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B:
几乎所有新产品基本上都是这么个套路,需要时间来发现问题和修正,所以考虑到稳定性,可靠性,暂时谨慎使用,尤其是比较复杂的项目,能不用就不用。否则很可能给自己找麻烦,特别是mcgs的售后技术支持也是不怎么样的。

网友I:
三温区智能隧道炉触摸屏程序有吗

网友J(2025-01-15):
TPC1570Gi的触摸屏有1个LAN口和1个串口,串口又分为:COM1-RS232、COM2-RS485、COM3-RS485

COM1的引脚定义:2--RS232 RXD、3--RS232 TXD、5--GND

COM2的引脚定义:7--RS485+、8--RS485-

COM3的引脚定义:4--RS485+、9--RS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