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姆森调节器4708型的气动管路连接指导

楼主(2019-04-09):
萨姆森调节器4708型的气动管路连接

  气动管路连接设计为可用G1/4或1/4NPT-18螺纹两种.在紧凑的供压力调节器上,粘贴标签.上的箭头表示从供气输入到输出的方向.在供气压力调节器的适配板.上有2个连接孔,供气连接标有SUPPLY.定位器的输出信号在这些类型是通过适配板的OUTPUT孔通至执行器.压力表要这样安装:在拧紧锁紧螺丝之后,锁紧螺丝和压力表的四方端之间距离/间隙为2-3mm.

  在萨姆森调节器4708-12xx/13xx紧凑类型,要确认过滤芯只能拧在与外壳对中位置,否则垫圈将会损坏.每个垫圈是指定给压力表或过滤芯用,如果改变压力表和过滤芯的位置,要相应改变垫圈.

  在适配板和供气压力调节器之间要安装中间板以连接电磁阀,经供气压力调节器减压的空气经中间板相应的孔引导至侧面的螺纹接口.除,设计用于接合3760型定位器的4708-57xx型外,所有供气压力调节器均配有相同的中间板,只是指定空气的通路孔不同.全部类型可用铝或不锈钢以及带G或NPT螺纹制成其它详情见第7章.

  萨姆森调节器安装中间板

  1.拧下两个固定螺丝将供气压力调节器和转向垫圈-起提起离开它的连接板或适配板.必须确认你并没有改在供气压力调节器上的转向垫圈的位置.在中间板(2)的孔中放入0形圈(2.1).

  2.用这样的方式将中间板放于连接板或适配板上:将个挨着一个的三个孔,放于二个5mm孔的连接板或适配板的顶部,并对准用于固定螺丝的孔.

  3.将带转向垫圈的供压力调节器放在中间板上.插入长的固定螺丝并拧紧

楼主(2019-11-11):
阀门定位器

3730-31000000400000000

3730-31000000400000000.01

3730-31000000400000009.03

3730-31000000400000000.03

3730-30001000400000000.01

3730-31001000400000009.03

3725-0000000000.00

3372-02121111310000000.01

3730-50000000100000000.03

3730-10000000000000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