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多次调用上升沿后不会置位了

楼主(2019-04-09):
最近用三菱写一个程序,导入设备后发现进行到第三步(序号为71)时执行不下去了。由于分为4大节,每一阶段都要进行检测,以检测输出信号为下一步的起始信号。多次调用了M110,调用到第3次时发现M110不会置位了。这是为什么?

前两次的M110都为正常,后面就不行了。

最后没办法,直接全部由LDPX14/LDPX15给出了,也就是直接把M110替换了,又是可行的。但这个问题要知道原因啊,模拟简版程序已上传

网友:
FX1N与FX2N都试过,一样的模拟运行还是不行啊.有什么规则吗?

网友A:
楼主可以把完整的贴出来,方便找问题

网友B:
前排雅座,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把完整的贴出来,方便找问题

已打包,置位M101为初始条件即可,我这是简化版,实际是这的10倍长。直接仿真都走不下去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把完整...

你这程序逻辑的问题 M110最后一次跟第一次有冲突  你把每次结束的标志都放到最后一次结束复位就没有事,这里插入一个每次完成标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的回复...

开始检测时是T11/T15/T18/T105的上升沿触发,输出X14/X15,如果T17后面加M110那么永远也不会开始自动检测,那M110就无法置位。只能插在后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启  回复内容:对: 谢谢你的爱199...



是第一大步在其它步动作时也接通了,在第二步开始时没有复位M101导致冲突 ,直接复位即可。谢谢!

网友E:
好好学习,天天来逛!

网友F:
我的一个程序用到M8029的上升沿有200多次,没有啥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