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XC40T程序上载问题

楼主(2019-04-09):
问题是这样的,最近公司要改一台老的机器,用的FP-X C40T 的松下PLC(这款PLC我怎么都找不到相应的使用手册),我想将PLC里面的程序和变量上传至电脑编程软件上,可是上传上来的只有梯形图程序,没有全局变量表。想问下是什么原因?(软件用的是FPWIN PRO 7),通信用的USB电缆(AB型),因为程序没有备份,所以操作不敢随便乱来,希望大家出点主意。

网友A:
这个PLC应该和XH的使用手册通用,你看看

http://www.gongkong.com/download/201710/92931.html

网友B:
你是不是想实监控变量的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想实监控变量的变化

主要是以前的机器没有图纸,然后设备的接线也没有线号,所以想通过PLC程序里面的全局变量分配表来观察每个点位对应的位置,把电路图弄出来,后面改机器的时候方便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PLC应该和XH的使用手册通用,你看看http:/...

好的,谢谢,我看一下!

网友C:
装个GR7软件吧

网友D:
楼主学会了分享下

网友E:
是不是想把数据变量也读取出来?

网友F(2019-06-26):
学习一下,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