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如何使用一台plc控制多台触摸屏

楼主(2019-04-09):
(图片)

网友A:
楼主可以参考下  http://bbs.gongkong.com/d/201506/627292_1.shtml

网友B:
可以实现的,建议楼主在淘宝买一个485通讯板,一分二的那种,就可以一个PLC链接两个触摸屏

网友C:
这个好像是一个教学板,看那个接线柱就差不离明白了

网友D:
PLC怎么控制触摸屏,

网友E:
用带网口的PLC,接几台屏都可以;

没有网口的PLC可以加这样的转换扩展模块: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33a.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参考下  http://bbs.gongkon...

谢谢你的回复,帮大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实现的,建议楼主在淘宝买一个485通讯板,一分二的...

好的,我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带网口的PLC,接几台屏都可以;没有网口的PLC可以...

好的,谢谢,我去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好像是一个教学板,看那个接线柱就差不离明白了

嗯嗯,您说的很对。完全正确,就是一个教学板子,我最近正在学习有关plc方面的知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通讯线做的不规范啊

嗯嗯,您说的很对。完全正确,接的很不规范,这就是一个教学板子,我最近正在学习有关plc方面的知识呢。

网友G:
只要是端口地址定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