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部件汇总问题

楼主(2019-04-09):
一个系列的产品,其电气图完全一样,就电机,接触器,变压器等元件功率不大小不一样,比如三种产品,那就有3种电动机规格,但部件标识符不变,在部件属性里面可以添加多个电动机,在部件汇总表里面也显示添加的电动机。但接触器这类部件就麻烦了,添加后,会显示多添加的接触器镜像触点和线圈,怎么取消多余接触器的镜像,谢谢!

网友A:
在显示里面,把关联参考去掉,或者隐藏,还有把触点映像选择无。

网友B:
不错. 很好的经验.

网友B:
很棒. Eplan要想学会来日方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显示里面,把关联参考去掉,或者隐藏,还有把触点映像选择无。

谢谢抽空解答。

按你的方法,原先基本那个部件的镜像触点都没有了。

我的意思是,原始的那个要保留,不显示后面添加的接触器。在做部件汇总时,能显示添加的几个接触器,如基本的那个是KM1,有3款产品功能一模一样,只是功率有变化,那在添加几个不同的接触器,部件汇总表就显示4个KM1,但接触器型号不一样了,对应不同规格的产品。就是添加的几个接触器不能显示镜像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