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设备机构程序思路

楼主(2019-04-10):
本机构式一个双链条循环流线附工装定位机构,伺服电机往同一个方向运动,总共有21个工位,最前面一个为机器人抓取工位,工位上如果有工件机器人会来抓取,现在我不明白这个原点该怎么设,每个工位移动时该怎么控制,每个工位设脉冲量,还是不用 靠外部开关检测

网友A:
所有的工件间距设计成等距的,走定长

网友B:
肯定不能靠传感器去定位,这样效率不高,定长是比较好的,走固定曲线位移值。楼主最好是有个草图啥的,这样方便大家帮你出谋划策

网友:
微信图片_20190410084330.jpg设备图片就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不能靠传感器去定位,这样效率不高,定长是比较好的,...

-------------------------底下有发图片

网友C:
传动轴上装槽型光电为原点,每个工位为固定脉冲数,做了好多个类似的项目了,不是很复杂了,我们用的是SCARA机械手抓取工件,成熟的程序都有

网友D:
一个原点开关,抓取位装个工件感应开关,链条走步进

网友E:
定长加感应器定位最好,可消除累计误差。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定长加感应器定位最好,可消除累计误差。

-------------------------用伺服的定长功能 定长伺服需要使用传感器设定原点吗

网友F:
我个人的一个思路: 在机器人抓取位要求一个感应器来定位,让有工件的工位停止用时也用来计数工位。同时在放置工件的位置也要有个感应器来感应工位上有没有工件,PLC通过这个来记录工位有没有工件,如果有,当这个工位到抓取位的时候就会停下,如果没有,在抓取位的时候就不停直接走过去。

网友G:
6楼说的对,整个循环定义一个工位为起始位,加一个接近开关作为原点初始化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