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两个黄色的铜帽子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19-04-10):
这两个黄色的铜帽子是做什么用的?下面这个

网友A:
是不是绝缘的?

网友B:
电磁阀排气时的<此处内容被屏蔽>。

网友B:
防止环境中灰尘等细小颗粒进入电

网友B:
消英器 ,英换成音。

网友C:
这个都不知道?也太小白了吧,汇流板的<此处内容被屏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消英器 ,英换成音。

网友E:
气动系统中的排气消声器。

网友E:
为什么打那几个字就被屏蔽?

网友F:
排气时用来减少气体啸叫的!

网友G:
<此处内容被屏蔽>,主要用在排气的地方,减弱声音的

网友H:
这个布线不整齐,需要加强啊

网友I:
管理员处理下吧,这种词不用屏蔽

网友J:
可能这个词归类到墙指蛋耀里面去了。所以屏蔽。

网友K:
排气消声器

网友L:
排气用消声器

网友M(2019-06-20):
就只是个消音器而已,不要也可以就是声音大点!

网友N:
仔细看一下是有许多小孔结构的,主要是消声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