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

楼主(2019-04-10):
有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我不知道干啥用的

网友A:
没见过,不知道干啥的

网友B:
看着像可控硅,整流用的。

网友C(2019-05-31):
引用 网友B:
看着像可控硅,整流用的。

-------------------------好像是的

看目的地下面的 设备的名牌哦

网友D:
我也不知道

网友E(2019-08-07):
变频器上的IGBT,6个应该是

网友F:
三相整流可控硅模块。蓝色的像瓷片电容的是阻容抑涌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