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200plc多次调用子程序内需定时器

楼主(2019-04-10):
smart200plc多次调用子程序,而子程序内需要多个定时器定时,用于接收到传感器信号后延时断开输出,然而在子程序里面用了定时器出现了程序的混乱,还会调用了子程序后一直在子程序里面,求指导

网友A:
我来打打酱油

网友B:
酱油在哪里?

网友C:
如果子程序在执行过程中,你突然断开,是会出现子程序断开后还一直执行

网友D:
回复内容:谁让你过来打酱油了

引用 网友A:
我来打打酱油

网友D:
有意思

引用 网友B:
酱油在哪里?

网友E:
因为200smart的建立的子程序不支持背景数据多重调用

网友F:
楼主上传照片,看看你说怎么程序混乱

楼主:
回复内容:自己编个可以在子程序里用的定时器 可以指导指导吗

引用 网友G:
smart200 还是自己编一个定时器吧 ,要么把cp...

网友H:
楼上说的有道理的,你建立一个子程序,然后在好几个地方调用,是会出错的,你把子程序写成FB,每调用一次就分派一个DB看看

网友I:
200和smart200的子程序有时候会犯病,我出现过一次,没再用,也没在研究

网友J(2020-06-27):
公共块里用秒脉冲加1指令计数当定时器,外部对应vw地址。1500这么干db地址很多,200的要注意别重复

网友K(2020-09-26):
是不是重复了,仔细查一下

网友L:
建议调用时先将子程序里的数据初始化。我在使用中也遇到过,如果子程序被外部条件终止,而里边的计时器是不会复位的,当第二次调用会自动执行造成程序错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