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无法在win10家庭版中安装Multikey

楼主(2019-04-10):
今天安装了Eplan P8 2.7版.

一切顺利,很快就安装并成功激活.

但打开时提示没有加密狗,或加密狗损坏.

我也是按照提示安装的Multikey. 但是设备管理器中没有出现这个USB硬件.

无奈. 在此寻求帮忙. 不知各位大侠是否有遇到相同的问题,有没有解决办法.

希望能在此起抛砖引玉之效.

网友A:
看看这个是否可行

网友B:
你试下专业版怎样

楼主:
win10的做法不一样.我已搞好了.是要在设备管理器中找到串行总线安装才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D:
sun win10的做法不一样.我已搞好了.是要在设备管理器中...

有没有具体的做法

网友E(2019-06-25):
我看看,这个东西到底怎么样

网友F:
下载新版本的Hasp 加密狗驱动(7.90、7.92),安装以后,运行<此处内容被屏蔽>软件,再手动找一下并安装mutiusbkey驱动,重启电脑。OK

注意:运行时需要用管理员权限运行。

网友G:
下个加密狗驱动,设备管理器里操作选择添加过时硬件,浏览选择硬盘里的Multikey,然后可能需要更新驱动,还有个文件复制到用户/公用/eplan/common下面

网友(2019-08-12):
我以前EPLAN P8 2.6装在win10专业版1703上没有任何问题,现在想装在公司电脑win10中文家庭版上,结果按添加过时硬件的原方法虚拟加密狗根本装不上无法使用。

网友H:
收藏收藏,过两天试试

网友I(2019-10-29):
win10比较麻烦,一句两句说不清,楼主最好多查查各种教程

网友(2019-12-21):
关闭360安全卫士及杀毒软件,安装驱动精灵,重新安装加密狗并用驱动精灵安装驱动。我的WIN10就是这么安装的P8 2.7

网友J:
本人亲测,Eplan P8 2.7 在Windows 10 家庭版上能够安装并正常使用。

网友J:
我们只需要注意:

1、关闭驱动强制签名

2、下载驱动精灵,检测驱动,发现有一个问题驱动,将这个驱动修复。

然后在电脑设备管理器中查看,你们需要的那个M驱动就已经成功安装了啦,

网友K:
这个值得学习

网友L:
引用 网友M:
TOP🐸 本人亲测,Eplan P8 2.7 在Windows 10 家庭版上能够安装并正常使用。

有软件   还有怎么安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