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冲床三合一送料机划伤材料的原因

楼主(2019-04-10):
三合一送料机种类多,应用范围广,有些客户反映,为什么开始使用好的给料器,可大大提高冲压生产效率。其实在使用中,更换后刮料呢?什么原因?

造成材料划伤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由于调整不当造成的材料划伤;另一种是材料划伤造成的材料很薄,很软,对于使用不同类型的冲床三合一送料机有不同的解决方案,高速辊式给料机,数控伺服三合一送料机造成的。对划痕解决方案进行了解释。

首先,高速辊式三合一送料机造成物料划伤。

高速辊式三合一送料机采用纯机械传动给料滚筒,实现给料作用,通过调节压力弹簧的压力来改变压缩程度,实现了机械冲孔杆的松驰作用。

解决方案:1。检查材料厚度调整是否正确,如没有正确的针对性调整可以解决;2。检查喂三合一送料机料筒内是否有异物(铁屑、沙粒等),是否有干净的滚筒可以解决;3。材料很薄,材料很软,这种给料机更换了包装的PU胶桶,或改装成拉料的形式。

其次。三合一送料机造成物料划伤。

送风装置的原理与传统的注射器类似,它以外部的气源为动力,将移动夹板所持的物料通过滚筒推入,实现送风作用。为了保证交付到位,三合一送料机的活动夹板需要很大的夹紧力,夹板本身是铸铁的,如果材质较薄,软材质(铝、铜等)很容易在夹紧动作中造成材料划痕。

解决方案:当输送物料较薄、物料较软(铝、铜等)时,将金藏三合一送料机的活动夹板和固定夹板用薄膜覆盖,解决问题。

最后。数控伺服馈线造成材料划伤。

数控伺服三合一送料机采用伺服电机通过同步皮带轮驱动给料滚筒,实现给料动作。通过调节压力弹簧的压力来改变压力的程度,放松气缸来推动上鼓来达到放松的作用。

解决方案:1。检查材料厚度调整是否正确,如果调整不正确,可以解决目标性调整;2。检查三合一送料机滚筒是否有异物(铁屑、沙粒等),是否有干净滚筒可以解决;3。检查上鼓形松弛间隙是否过大,松弛气缸压力过大,导致松弛完成后的松弛动作。滚轮夹紧物料时,如果调整气缸的松弛间隙,放松气缸的进气口压力,会使原料产生划痕和变形过多;4。材料很薄,材料很软,所以给料器应该更换为PU胶桶或者改装成拉丝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