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翻板液位计使用过程中的细节控制与问题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9-04-10):
磁性液位计也被叫做磁翻板液位计其所工作的原理为借助磁原理而开展的工作形式,很好的将玻璃管液位计不可以在高温高压状态下工作的缺点填补。

使用过程中的安装方式包括侧装与顶装两种,而不管在安装过程中使用哪一种方式,都能够达到连接远端传递设备的作用,从而让液位计清楚的对液位进行显示,同时能够实现监控液位的远端控制目的,实现连接功能后的磁翻板液位计可以当成远端传递型的磁翻板液位计使用。

1、磁翻板液位计的选购

在日常使用过程中很容易发现一些仪器其自身所具有的优点与缺点,以及究竟该怎样使用才是合理正确的,以下简单的介绍下在磁翻板液位计使用过程中的体会,怎样进行仪器的选购会更为合理。

磁翻板液位计指示器可以安装在桶槽的外缘或者上方,用来指导与控制桶槽当中的封形式能够参照具体的使用要求而加人一个排污阀的装置。

另外进行法兰的接续能够接受定制状态下液位高度的仪表控制,指示器的组成为磁性色片,本体管当中的磁性浮球随着液位上升或者出现色片翻转的过程中,可以将液位的高度显示出来,同时也能够在本体管上面另外加上一个磁性开关装置或者远端传递变送器,将开关信号做输出或者信号数据的模拟。

其一般适合使用在高温、高压以及抗腐蚀性要求较高的场合当中,能够直接的在当时显示或者实现远端传递控制。

其中本体管使用的器械是无缝钢管,连接管位置上使用拉孔进行焊接,内部没有划痕存在。磁翻板液位计的制作工艺并不复杂,可是因为其本质还是计量仪表,尤其是远端传递型的磁翻板液位计,要是没有经过质量监督局的质量核审,缺少必要的生产许可证,必然难以保证产品的使用质量。

所以在磁翻板液位计的采购过程中需要选择的是有生产许可证的且生产信誉良好的厂家,即使价格稍微贵一些也没有关系,质量是必须要保证的要素,同时要保证售后的质量。平均数的提取,也难以取得绝对良好的效果,而这种问题究竟该如何解决,可以参见以下几条建议。

(1)不要让液体下流的过程中直接对探头造成冲击作用,或者可以另外使用其他的物体将下流液体的直接冲击力阻挡。

(2)将进水口改造变成淋浴形式的,原理就是分解一股大的水流为很多条小的水流以喷洒的状态流下,所获得的效果也是不错的。

(3)稍微弯曲一些进水管口,让进水口能够保持一个适当的上抬状态,这样水出来的时候会先朝着空中做一个事前的喷洒,分散了部分的水压冲击力,以物理学原理解释就是将动能转换成为了势能,我国的三峡大坝在泄洪的时候就是水先朝空中喷洒之后再落下就是利用了这个原理将水往水箱壁上引导。

以上这几种方法属于磁翻板液位计在利用过程中出现问题的主要解决方式,在实际利用过程中可以参照自身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解决方法。

2、磁翻板液位计的使用方法

液位计玻璃板外形的可以直接使用进行容器内部介质液体高度的观察,在石油、化工等工业领域的液位指示使用过程中效果良好,此项液位计的结构相对简单,观察起来更为便利,且视野清晰,不会出现堵塞和渗漏的问题,安装起来难度更小,维修难度也更小。一旦出现玻璃由于意外问题发生损毁的情况下,其中的钢珠变回在容器内部压力的作用下直接实现密封动作,以避免容器当中的液体出现外渗的问题,同时也保证了当时使用人员的安全性。

3、使用过程中的细节控制

为了避免在使用过程中出现问题,在使用过程中需要对以下节细节做良好的控制:

(l)不能够让有任何磁性的物质接近到磁翻板液位计以及周边,固定不可以使用铁丝,不然容易对磁翻板液位及的正常工作轨道造成不良影响;

(2)要是用户自行使用伴热管路的时候,需要选择的材料是非导磁材料,像是紫铜管等,后期的伴热温度按照具体的介质情况做实际确定;

(3)磁翻板液位计的安装:安装的时候一定要保证是呈垂直状态,磁翻板液位计和容器引管之间要另外安装一个球阀,以便于后期的清洗以及检修;

(4)介质当中不能够包括有固体杂质或者是磁性物质,以防止对浮子造成阻顿影响;

(5)正式开始使用的时候,要求先对磁钢进行正确的校正,将零位以下的小球调节变成红色,而其他的小球将其变成白色;

(6)将底法兰打开,在其中装进一个磁性的浮子,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浮子带磁性的一头需要朝上,不能够在安装的时候以倒装的形式存在;

(7)进行调试的时候要求将上端的引管阀门做敞开状态,之后再以缓慢的速度将下端的阀门打开,好让介质以稳定的状态渗透进主导管内部,在其运行的过程中需要防止介质以快速的速度对浮子造成冲击,而造成浮子发生剧烈的动荡而影响读取数据的准确性。正确的观察磁性红球与白球翻转程度的正确性,之后再将下引管的烦闷关闭,并且将排污阀门打开,好让主导管当中的液位降低,按照这项方法开展三次操作,每次操作都为正确显示就可以将其投人到实际的运行工作中,’

4 、存在的问题解决方法

对设备上的水箱液位进行测量的时候,需要将压力变送器检安装在水箱的底端,传感器线有良好的性化功能。但是在这个当中有一个相对明显的问题存在,水箱上的水流下来的时候,下面的压力震荡会变大,对数据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一秒钟内读取出的数据,其震荡幅度是十分大的,但是这里面又存在着正确的数据,即使10ms进行。

5、结语

磁翻板液位计有较大的使用范围,日常应用过程中的维护工作量较大,为了降低其非故障问题在使用过程中需要按照正确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