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翻板液位计测量液化气时问题原因分析

楼主(2019-04-10):
液化石油气是工为中使用非常普遍的常见液体燃料,在储存时需要使用这密闭的罐体,如何有效地获得罐体内液化气的液位就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推荐用户选用的这一款液位测量仪表就是磁翻板液位计,因为磁翻板液位计只依靠浮力作用和磁耦合原理工作,不需要外接电源工作就可以就地显示内部液位,因此就杜绝了电气隐患的存在,磁翻板液位计由于现场指示方便、价格低廉而应用于大多数场合。相比较其他类型的仪表有着非常显著的特点。磁翻板液位计用来测量液化气液位时,材质选用耐液化气的气蚀的材料。

一般造成此种现象的原因:
  1、液体气化了,液体汽化产生的气堵现象,所谓气堵,就是沸点低的液体在管道内某点或一段位置因外界局部温度升高汽化,其汽化后的气体因其他原因没有立即移走而停留在此处占据相当空间并阻滞液体的流动,形成液体的气堵。
  2、可能是浮子卡住了,当初选择的钢管厚度小了,或者里面有大的异物时而卡住浮子造成假液位现象。

    针对于液化气测量,这种现象较可能原因是气化,这种情况如果您当时是购买的我厂磁翻板液位计,应该都是按照现场具体实际参数定做,定做浮子密度的时候充分考虑到气化。
    另外对于磁翻板液位计故障咨询较多的问题在本文作一个解答。磁浮子液位计浮子易卡死、翻板不动作或乱动作是磁翻的的主要问题,占到产品售后的80%左右。
其主要原因有:
1、高温高压可能造成浮子受压变形而卡阻;
2、介质易结晶、脏污、粘稠、强腐蚀性等都有可能造成浮子粘住或变形或泄漏等卡阻,
3、浮子内磁钢掉落等

解决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种:
1、根据介质特性合理选择该仪表;
2、对较脏污的液体安装过滤器或过滤网并定期排污。
3、对于介质易结晶、脏污等经常性排污;
4、建议选择信誉度高的厂家生产的产品
5、及时检查浮子发现损坏的更换
6、对易结晶的液体加装保温或者伴热。
7、浮子的直径选择不能太大或太小,太大易卡死,太小浮子磁性不易吸附翻板造成不翻转。
8、翻板和浮子内部的磁钢磁性是有一定周期的,要定期检查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