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仿真软件虚拟示教器的显示不全

楼主(2019-04-10):
blob.png这个示教器被卡在这里了,是不是每个机器人的型号不一样示教器也不一样,由于这个软件里面没有这个示教器,所以打不开示教器?

网友A(2019-05-25):
遇到类似问题,不知如何解决!

早早。学习

网友(2019-09-06):
这个是你在运行的时候进行不合法操作导致,需要热启动

网友(2020-12-19):
我的也是这样,你的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

网友B(2022-02-10):
这可能是软件robotware版本高于robotstudio版本,降低robotware版本就可以解决

网友C:
6楼说的对

网友D(2022-10-25):
看一下呢

网友E(2022-12-26):
版本不一致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