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双轴绝对点对点运动

楼主(2019-04-10):
双轴运动应该是两个轴,就是两个伺服的意思对吧? 但这个为什么就只有一个脉冲输出口,难道同时给两台伺服给脉冲吗?

网友A:
我理解就是一个同时给两个伺服驱动器发一样的脉冲,这样有利于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理解就是一个同时给两个伺服驱动器发一样的脉冲,这样有...

。你有实际操作过个吗?或者写过插补运动吗?谢谢你的你的指导

网友B:
Y0 Y1,Y2 Y3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理解就是一个同时给两个伺...

插补运动,我用过canopen运动控制,可以直接有插补块

楼主:
canopen我只是听说过,都没用过那方面的指令。

谢谢你给我这个方向,我去试试

网友C:
谢谢分享,圆弧插补

网友D(2019-10-14):
这个两轴同动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