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异步电动机的制动

楼主(2019-04-11):
交流异步电动机的制动运行状态也有三种,特点是:电动机转矩M与转速n方向相反,M为制动转矩,以实现制动,此时电机由轴上吸取机械能,并能转换为电能。

    鼠笼型异步电动机与绕线型异步电动机的制动状态相同,但由于鼠笼型电动机的制动运行性能较差,拖动煤矿机械的笼型电动机大都没有采用下述三种电气制动,故此处仅以绕线型异步电动机为例来分析制动运行状态。

    1)回馈制动

    若异步电动机在电动运行状态时,由于某种原因(例如位能负载的作用),在转向不变的条件下,使转子转速大于理想空载转速(n>n0)时,电机便处于回馈制动状态。

    如在转子回路中串接附加电阻,可得人为特性。但转子回路串人电阻越大,稳定的转速也越高,所以一般在回馈制动时,转子回路不串接电阻,以免转速过高。

    2)能耗制动

    设电动机原来在电动状态下运行,为了制动停车,将电动机脱离三相交流电源,并立即在定子两相绕组内通入直流电流,在定子内形成一个不旋转的恒定直流磁场。转子因惯性继续旋转,切割此恒定磁场,从而感应出电势,产生转子电流。根据左手定则确定转子电流和恒定磁场作用所产生的转矩方向与转子转速方向相反,故是制动转矩。此时电动机把原来储存的动能或重物的位能吸收后变成电能,消耗在转子电路中,所以称为能耗制动。为限制和得到不同的制动特性,在转子回路中须串接附加电阻。

    3)反接制动

    异步电动机的反接制动可分为转速反向和定子两相反接两种制动状态。

    (1)转速反向的反接制动。

    在电动机转子回路中串接较大电阻,并按提升重物的方向接入电源,则电动机产生起动转矩的方向与重物位能转矩的方向相反。于是在重物转矩的作用下,迫使电动机向与起动转矩相反的方向加速旋转,这就是转速反向。这时电动机的转矩M起着限制下放速度的作用,故为制动转矩。

    (2)定子两相反接的反接制动。

    设电动机原在电动状态下稳定运行,为了迅速停车或反向,突然将定子两相反接,使定子相序改变,旋转磁场方向改变。但转子因惯性仍继续朝原方向旋转,由于转子切割磁场的方向与电动运行时相反,转子的感应电势、电流方向改变,电磁转矩的方向改变,出现了反接制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