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SMART与松下伺服连接

楼主(2019-04-11):
PLC的输出端接5V电源,直接连接伺服驱动的脉冲和方向,结果有脉冲输出,但伺服电机不动,没反应。

后来再看一下松下伺服的X4接线图,标注的电压要求12V或24V,后来改成PLC输出端接24V电源串上2k电阻,再试一次。OK了。如果接1和2脚就不用串电阻了。我是因为有个脚坏掉,只能接3和4脚。也因为这样导致了这样一个小插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