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与变频器modbusrtu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9-04-11):
我使用的变频器是 深圳台达 的TD500变频器,应该是支持modbus rtu的。

用变频器面板设置好参数之后,在组态王的串口设备上设置为一样的数值,测试起来就是通讯失败....

(波特率9600 无校验 数据位8 停止位2 ,通讯超时3000毫秒 , 采集频率 1000毫秒)

我使用 捷通调试软件测试 是可以控制变频器 的,说明可以通讯。

但组态王就是用不起来,求解....

=================================

另外,组态王中测试变频器 选择寄存器的问题。我问了变频器售后,变频器频率的读寄存器是 7000H 写寄存器是1000H ,组态王中modbusrtu 测试时 选择寄存器 应该填写什么?我想读取变频器频率填写的37000  对不对?

网友A:
这个很给力,必须支持啊,

网友B(2019-07-09):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正在学习中

网友C:
变频器是16进制的,地址转换成10进制的,读取

网友D(2020-11-16):
7000h应该寻址28672+1是28673才对啊

网友E:
4楼正解

网友F(2020-12-20):
7000H应该是16进制,转换为10进制是28672,然后加1,是286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