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吓死了,客户单梁起重机停不下来

楼主(2019-04-11):
早晨刚上班就接了售后的电话,有个客户的电动单梁起重机打车停不下来,把操作工都吓够呛,断电才停了

客户打电话投诉了。这产品是标配产品,但是项目负责人是我,出事就完蛋了,然后赶紧和售后人员去现场

拆开那个控制箱一看是接触器出点黏连了,断不开,所以大车电机就一直走。然后赶紧让配套厂家拿接触器过来,里面用的是施耐德LC125A的接触器,换了后正常了。

这个配置产品用了不下几百套也没出过问题,时公司标配,这次不知道啥问题,是产品质量问题么?

网友A:
买了假的施耐德吧?以前施耐德假货挺多。

楼主:
回复内容:估计是,防不胜防,特种设备出事就完蛋了

引用 网友A:
买了假的施耐德吧?以前施耐德假货挺多。

网友B:
特种设备出事挺危险的,看来做技术也心惊胆战

网友C:
这种故障正常碰到,再加大接触器

网友D:
同意,保险起见,可以加大,

网友E:
检查一下主线路端子有没有拧紧,如果线头松动会造成电流很大

网友D:
回复内容:估计楼主心有余悸,出事可不止罚款这么简单

引用 网友E:
检查一下主线路端子有没有拧紧,如果线头松动会造成电流很大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买了假的施耐德吧?以前施耐德假货挺多。

估计是山寨品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检查一下主线路端子有没有拧紧,如果线头松动会造成电流很大

网友H:
你们有没有用两个接触器串联,双安全回路等安全设计,如果没有,是你的错。

网友I:
楼上说的有道理,总回路加大的接触器,我们叫总磁系统,突发情况可以断开总电源。

网友J:
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K:
http://www.yuanchengmokuai.com华杰智控PLC远程控制

网友L:
估计是山寨品 正品不至于

网友M:
请问电机是多大的,接触器必须是3类的甚至4类这两类触点是银质合金焊接,你用了2类肯定不行,因为都是点动运行的启动电流会很大肯定黏住,触点只是镀了层银铆钉的一发热就黏住。

网友N:
我以前是施耐德的售前支持,这位兄弟说的很对,起重机所用接触器与其他普通行业应用是不同的。例如,高楼施工用的升降机,如果出问题,那结果就太吓人了。接触器贵就贵在触点的含银量了。

引用 网友M:
请问电机是多大的,接触器必须是3类的甚至4类这两类触点...

网友N:
接触器的应用比较难的,一个是点动式的,一个是电容接触器。

网友N:
现在大型行车的变频器柜子上边都开始装电柜空调了,一般来说,厂房的温度还是比较高的,柜内变频器的发热量也大,加上行车设备的安全性非常重要,除了操作安全外,设备本身的安全性值得我们关注,发你们个图看看。

网友O:
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M:
一个是电容接触器。这是个4类接触器,主触点增加消弧抑涌器,合、开吸收涌浪消弧不使触点电弧造成高热提高触点寿命。

引用 网友N:
接触器的应用比较难的,一个是点动式的,一个是电容接触器。

网友P:
这种大型设备,还是要上接触器反馈点监控的,最好最好上安全PLC

网友M(2019-06-12):
引用 网友P:
这种大型设备,还是要上接触器反馈点监控的,最好最好上安...

用PLC控制,只是个控制部分,连接电机主电路部分缺不了输送大电流的接触器。起重设备主电路的开关设备选择必须准确。疏忽选择错误很容易出现想不到的危险事故。为了安全欧美标准还必须使用安全继电器,以及串联式双接触器布置。

网友Q:
第1:什么东西都会坏;第2:中国人用机器/工具等的坏习惯,不坏不换,小车不倒尽管推,推到不能用了再换。

网友R:
回复内容:这种小设备估计不值当用PLC吧,接触器是因为启动频繁造成的触点黏连,可以适当选大一档的接触器

引用 网友P:
这种大型设备,还是要上接触器反馈点监控的,最好最好上安...

网友R:
回复内容:冶金行业好多都加,因为厂房里太热了,专门做的中控室放柜子

引用 网友N:
现在大型行车的变频器柜子上边都开始装电柜空调了,一般来...

网友M:
过去没有变频器时,100吨以上行车都是直流F-D机组调速控制非常的庞大。噪声响彻整个十几万平方米车间。

网友S(2019-08-02):
引用 网友H:
你们有没有用两个接触器串联,双安全回路等安全设计,如果...

这个才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