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段程序怎么解读。谢谢

楼主(2019-04-11):
请教一下,这段程序怎么解读。谢谢

网友A:
这个就是一个比较输出指令

网友B:
楼上大神已经回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一个比较输出指令

您好,请问能不能详细说一下

网友C:
貌似三菱PLC的指令,西门子和欧姆龙都不是这样的,后者看起来更直观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