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外围设备的选择

楼主(2019-04-11):
  在交流电动机调速方式中,变频器调速既能实现无级调速,又能节能,在工业生产中应用十分广泛。然而变频器常处在一个较“复杂”的环境中,本身输入侧是一个非线性的整流电路,外接电源电网含有谐波,还有其他设备的高次谐波等等。因此,尽管选择性能优良的变频器,但组建的系统中变频器运行效果不令人满意。大量工程实践证明,为了防止电网和其他干扰源对变频器的干扰,同时减少变频器将对其他设备和电网的影响,常在变频器的输入、输出端配置相应的滤波器、电抗器、断路器等外围设备。所以变频器保护外围设备的合理选择,是保证变频器正常运行的先决条件。

  变频器的运行离不开某些外围设备,这些外围设备通常都是选购件。选用外围设备通常是为了提高变频器的某些性能、对变频器和电动机进行保护以及减小变频器对其他设备的影响等。

  外围设备的选型

  1)电抗器:电抗器分为进线(输入)电抗器和输出电抗器两种,主要作用有:

  A、提高功率因素

  B、限制尖峰电流产生高次谐波的不良影响

  C、降低噪音(输出电抗器)

  在以下情况需加电抗器:

  A、主电源受到严重干扰或过电压

  B、主电源的相间电压不平衡度大于额定电压的1.8%

  C、变频器的进线阻抗非常低

  D、同一条线路上连接多台变频器

  2)滤波器:滤波器一般称为信号滤波器,同样分为输入滤波器和输出滤波器两种,安装位置不同以外,功能均为抑制变频器本身产生的噪声信号,降低对周围电器设备的干扰影响,一般控制设备如PLC或者仪表安装在附件的时候建议配置。

  3)制动电阻+制动单元:用于释放紧急停车时变频器出线端产生的再生电,一般在行车中的卷扬中、大惯性需要在短时间内停止等场合要使用。

  4)速度闭环卡:当需要进行编码器速度闭环的时候,需要选购速度闭环卡。一般在需要有精确速度控制的场合使用,还有矢量变频器需要在0转速输出满力距的时候也需要使用。

  5)其他附件,如通讯卡,I/O卡,编码器反馈卡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