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电阻损坏的原因及判断方法

楼主(2019-04-11):
  贴片电阻是电器设备中数量zui多的元件,但不是损坏率zui高的元件。电阻损坏一般有两类原因:外部的,内部的。

  外部的原因有很多,电流过大,导致烧毁或是阻值变化。焊接的电路板因外力作用,发生形变,从而使电阻断裂(尤其在表贴电阻里zui常见)。发热的热量不能即使排出,使电阻工作在过热的环境里也容易损坏。

  内部原因常见的有几种:电阻质量粗糙,材料不均匀,导致局部电阻发生变化。功率选择很靠近zui大功率点,当瞬间干扰时,电阻损坏。

  贴片电阻损坏以开路zui常见,阻值变大较少见,阻值变小十分少见。常见的有碳膜电阻、金属膜电阻、线绕电阻和保险电阻几种。前两种电阻应用zui广,其损坏的特点一是低阻值(100Ω以下)和高阻值(100kΩ以上)的损坏率较高,中间阻值(如几百欧到几十千欧)的极少损坏;二是低阻值电阻损坏时往往是烧焦发黑,很容易发现,而高阻值电阻损坏时很少有痕迹。线绕电阻一般用作大电流限流,阻值不大。圆柱形线绕电阻烧坏时有的会发黑或表面爆皮、裂纹,有的没有痕迹。水泥电阻是线绕电阻的一种,烧坏时可能会断裂,否则也没有可见痕迹。保险电阻烧坏时有的表面会炸掉一块皮,有的也没有什么痕迹,但绝不会烧焦发黑。

  根据以上列出的特点,我们先可以观察一下电路板上低阻值电阻有没有烧黑的痕迹,再根据电阻损坏时绝大多数开路或阻值变大以及高阻值电阻容易损坏的特点,我们就可以用万用表在电路板上先直接量高阻值的电阻两端的阻值,如果量得阻值比标称阻值大,则这个电阻肯定损坏(要注意等阻值显示稳定后才下结论,因为电路中有可能并联电容元件,有一个充放电过程),如果量得阻值比标称阻值小,则一般不用理会它。这样在电路板上每一个电阻都量一遍,即使“错杀”一千,也不会放过一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