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铝线能否直接接到空开下?

楼主(2019-04-11):
这种铝线能否直接接到空开下?直接接有问题没?

网友A:
你这个铝线这么脏,接到断路器下方搞不好就会接触不良,电流稍大就会发热甚至起火!!

如果是干净铝线,直接接完全可以:我老家以前都是用铝线,就是铝线直接进断路器,从来没有发生故障

网友B:
      多股导线直接接到断路器上,接触的不是全部导线,只有二根导线能紧密接触,所以多股导线不能直接压在断路器上,要通过接头连接,更不要说铝多股线了。

      铝线压接专用接头(铜铝过渡头)与断路器连接。

网友C:
建议压上线鼻子这样接触牢靠,防止接触不良

网友A:
如果是10平方毫米的干净铝线,直接压接即可,没有任何问题!!

大于10平方毫米铝线或者那种脏污的铝线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