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vi102A的COM1口和200smart通讯超时

楼主(2019-04-11):
levi 102A的COM1口和200smart通讯超时。

现象:

levi 102A的COM1口和200smart的9针RS485通讯口连接,触摸屏上偶尔可以读取和控制PLC参数,控件偶尔显示NC。

请问是什么问题。线路已检查过很多遍了,电缆已更换过。

超时照片:

楼主:
以上是通讯超时的代码。

网友A:
把这个vd10的地址拿出来单独测试下能否正常通讯,有问题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官网上的技术热线与技术qq

网友B(2020-01-09):
正在学习使用威纶通触摸屏,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