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plc和力控通讯不上

楼主(2019-04-12):
能ping的上plc的地址,但就是和力控通讯不上

网友:
我想说只弄过RS232,你用的是TCP/IP网络,能不能把IOMANAGER的设置发图出来看下。波特率是否一致。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通信协议

网友B:
能PING通不一定就能连上,主要还是看你两边参数设置是否一样

仔细检查一下两边参数设置吧,力控是能和Q通讯上的,这是不容置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PING通不一定就能连上,主要还是看你两边参数设置是...



原来可以通上的,后面修改了一下画面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通信协议

以太网通讯

网友C(2022-10-06):
通讯是能自己测试,起始就那几个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