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驱动器急停问题

楼主(2019-04-12):
求助!!  请问各位MR-J4 CN1端子上的EMG急停和自己外部输入端设置一个急停按钮有什么区别?  万分感谢

网友A:
当然有区别,EMG急停是伺服驱动器自己急停,直接给伺服驱动器发信号。如果是外部急停,那就类似自由停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