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A2的canopen回原点模式如何使用

楼主(2019-04-12):
使用台达A2伺服驱动器的CANOPEN协议通信,有一个驱动器自带的回原点功能,回原点模式需要的外部信号有原点开关信号,限位开关信号,z信号,请问这些信号如何接到伺服驱动器(手册上面好像没有提及),是否可以通过canopen通信将信号送到伺服驱动器呢?

网友A:
手册上有20多种回原点介绍,建议楼主去下载DVP-10mc手册里面有

网友B:
canopen通信将(原点)信号送到伺服驱动器是可以的,不过软件里面要对原点进行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nopen通信将(原点)信号送到伺服驱动器是可以的...

首先感谢王老湿在百忙之中抽时间回答我的提问,还有一些问题想要请教一下王老湿您所说的要在软件里对原点进行设置,我在台达的canopen应用手册上只是看到了如下图所示的一些设置(我试过不需要原点开关信号和限位开关信号的方法33和34,电机有回原点的移动),但是如方法一等其他回原点的方法需要的原点开关信号和限位开关信号我应该如何通过canopen通信送到伺服驱动器呢?假设我将这些信号送到了伺服驱动器,又该如何设置伺服驱动器,它才能识别这些信号并使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册上有20多种回原点介绍,建议楼主去下载DVP-10...

感谢东泽老师回答我的提问,我在DVP-10MC中找到了如下图的一部分说明,

我在台达A2-M的伺服说明书上找到了限位开关对应的设置方法如下:

但是DI7设置为原点开关的P2-16设为127(0x7C)这个没有找到(最大的设置值就是0x47了)

网友C(2019-05-13):
前边的1是 输入 点 是 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P2-16=127 指的是 前边的1是 输入 点 是 ...

谢谢回复,醍醐灌顶,还有这个只适用于PR模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