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要装设那些保护措施

楼主(2019-04-12):
1、电流速断保护2、正序过流保护3、负序过流保护4、过热保护5、过负荷保护6、断相保护7、欠压保护8、接地保护9、长启动保护10、堵转保护11、特大型电动机(2000KW及以上)需加装差动保护
电动机电流速断保护的整定计算
保护装置的动作电流:
异步电动机:应躲过电动机的起动电流。
同步电动机:应躲过电动机的起动电流或外部短路时电动机的输出电流。
保护装置的灵敏系数:按最小运行方式下,电动机接线端两相短路时,流过保护安装处的短路电流效验。
电动机过电流及过负荷保护
在电动机启动时,过电流保护及过负荷保护自动退出,启动结束后自动投入。
1、电动机过负荷保护
过负荷保护的动作电流,应按躲过电动机的额定电流来整定。即:
Idz1=(1.05~1.1)IN
Idz1-电动机过负荷保护的整定值。
IN-电动机的额定电流,TA二次值。
动作延时取6~9s,发信号。
2、电动机过流保护
厂用重要电动机的过电流保护,应按躲过高压厂用系统故障被切除、备用电源投入之后电动机的最大过电流倍数来整定。即:Idzh=Krel×Ih
Krel-可靠系数,取1.2。
Ih-电动机运行中的最大电流,取IN/0.8=1.25IN,得:Idzh=1.25×1.2IN=1.44IN(TA二次值)。
实际取Idzh=1.5IN,动作延时取0.5S,动作后作用于跳闸。若在电动机启动时该保护不能退出,则动作时间不应小于2s。
电动机过热保护的整定计算
对电动机过热保护的整定,实际上是确定其动作电流与动作延时关系的特性曲线。
1、电动机发热效应的等效电流
Ieq=根号下(0.5I1平方+6I2平方) 1式 或 Ieq=根号下(I1平方+6I2平方) 2式
Ieq-电动机发热效应的等效电流
I1-电动机的正序电流
I2-电动机的负序电流
上式中,1式表示电动机冷太启动时的发热效应,2式表示电动机正常运行时的发热效应。
2、动作特性曲线
电动机的动作特性曲线,通常采用反时限特性曲线,即t=τ/(Ieq平方-1.2)
式中τ--允许过热时间常数,可取1000~1330。
电动机低电压保护的整定
当厂用电系统电压大幅度降低时,为确保重要电动机的自启动,应将不重要的电动机切除。此时,应由三相低电压保护切除不重要的电动机。
电动机低电压保护的动作电压,应按躲过电动机自启动时母线上的最低电压来整定。即:Udz≤Krel×Umin
Udz-电动机低电压保护的动作电压。
Krel-可靠系数,取1.2。
Umin-能确保重要电动机自启动的厂用高压母线的最低电压(线间电压,TV二次值),通常取60V。
综上所述,得:Udz≤7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