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控HMI和PLC在植物饮料生产线上的应用

楼主(2019-04-12):
一 简介

这个项目主要是通过PLC对多台设备进行启停控制,温度监控,液位保持,电机调速,通过触摸屏控制整个流水线工程。

二 工艺流程

项目选用LX3V-2424MR,对24个输入的启停开关,24个输出的设备进行控制;LX3V-4PT*2对6个温度进行读取监控,并通过偏差控制稳定在设定范围;LX3V-4AD对三个水罐配置的流量计进行电流信号的读取,并结合时间和当前流速的线性关系,算出罐体注水量,控制阀门的开合。

屏幕选择为PI9150,放置开关和温度,流量显示,以及分期付款功能。

项目配套管式杀菌机,使用LX3V-1412MR,LX3V-4PT,LX3V-2DAI-BD以及levi700LK屏,进行输入输出点的开关控制,温度读取,比例阀的定制开度,温度的PID控制。

三 plc程序

3.1大点数PLC

程序中主要是输入开关和屏设开关地址与输出设备的对应,通过改变输入状态让字地址为0,1,控制输出,实现屏中操作和实体按钮动作的协调。

在温度控制中,将温度从模块中读出,首次加热,加热到设定值,随后在降低到设定的范围最小值时重新加热。

在流量控制中,将流量计电流信号从4AD模块中读取出来,经过换算得到当前的流速K(ml/100ms),做每100ms加上K值的运算,与设定的注入量(L)进行比较,达到时关闭对应阀。

为了比较的更准,数值使用浮点数运算和比较,最后做以输出即可。

3.2 管式灭菌机

程序中温度控制使用PID,根据PLC编程软件中帮助项编写。

模拟量输出电流信号控制比例阀开度,将0-2000转换为0-100%显示。

四 触摸屏工程

分为主画面,展示生产流程和监控点温度,转速,流量数据。

1.开关动作做位状态监控和温度查看。

2.温度控制和流量控制

3.使用COM2口与6台变频器走485通讯

4.管式杀菌机中对温度报警做以画面

五、细节把握

工程中输入输出点的对应检查是第一步,温度的接线和与实际比对也很重要,流量计的安装和使用要依照规格,防止出现流量突破上限的情况,要注意流量计出现故障后输出的电流信号,并在程序中做出相应的保护,防止出现故障导致的罐体液体注入过量发生事故。

因为变频器是与屏幕做485通讯,因此连接变频器与屏的通讯线最好选用双绞屏蔽线,并进行点对点连接,做好接地,防止干扰。

网友A:
怎么没有触摸屏画面程序分享

楼主:
有的,我们也有触摸屏的一些功能案例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