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监控系统入门知识及常见故障解决方法

楼主(2019-04-12):
视频监控系统入门知识及常见故障解决方法

在视频监控系统中,视频文件的传输带宽很重要,那视频文件的传输带宽怎么计算呢?首先给大家介绍几个名词。
  (1)比特率
  比特率是指每秒传送的比特(bit)数。单位为bps(BitPerSecond),比特率越高,传送的数据越大。比特率表示经过编码(压缩)后的音、视频数据每秒钟需要用多少个比特来表示,而比特就是二进制里面最小的单位,要么是0,要么是1。比特率与音、视频压缩的关系,简单的说就是比特率越高,音、视频的质量就越好,但编码后的文件就越大;如果比特率越少则情况刚好相反。
  (2)码流
  码流(DataRate)是指视频文件在单位时间内使用的数据流量,也叫码率,是视频编码中画面质量控制中最重要的部分。同样分辨率下,视频文件的码流越大,压缩比就越小,画面质量就越高。
  (3)上行带宽
  上行带宽就是本地上传信息到网络上的带宽。上行速率是指用户电脑向网络发送信息时的数据传输速率,比如用FTP上传文件到网上去,影响上传速度的就是“上行速率”。
  (4)下行带宽
  下行带宽就是从网络上下载信息的带宽。下行速率是指用户电脑从网络下载信息时的数据传输速率,比如从FTP服务器上文件下载到用户电脑,影响下传速度的就是“下行速率”。
  输带宽计算:
  比特率大小×摄像机的路数=网络带宽至少大小
  【注:监控点的带宽是要求上行的最小限度带宽(监控点将视频信息上传到监控中心);监控中心的带宽是要求下行的最小限度带宽(将监控点的视频信息下载到监控中心);例:电信2Mbps的ADSL宽带,理论上其上行带宽是512Kbps=64KB/s,其下行带宽是2Mbps=256KB/s】
  例:监控分布在5个不同的地方,各地方的摄像机的路数:n=10,1个监控中心,远程监看及存储视频信息,不同视频格式的带宽计算如下:
  (1)地方监控点:
  上行带宽=视频格式的比特率×摄像机的路数
  即:理论上采用D1视频格式各地方监控所需的网络上行带宽至少为15Mbps;720P至少为20Mbps;1080P至少为40Mbps。
  (2)监控中心
  下行带宽=视频格式的比特率×监控点的摄像机的总路数之和
  即:理论上采用D1视频格式监控中心所需的网络下行带宽至少75Mbps,720P至少为100Mbps;1080P至少为200Mbps。
  注意:
  按照当前市场上的网络带宽利用率来计算,80%左右基本是极限。
  例:手机远程访问设备,打开一个通道,720P的分辨率,码流值为2048kbps,上行和下行带宽都需要2Mbps,那么在保持画面流畅的状态下, ADSL宽带的带宽至少需要8Mbps。当尝试同时打开多路图像的时候,会出现卡顿或者无法打开的情况,建议使用副码流访问。相同环境下,副码流占用的带宽小,具体可进入设备的编码设置中调节。
  网络摄像机常见故障解决方法
  1、红外高清网络摄像机白天正常,夜晚没信号
  原因:电源供电不足,由于夜晚会开启红外灯,红外灯会消耗一定的电流,如果电源质量不好,就会导致供电不足,从而导致高清网络摄像机无法正常启动。
  解决方法:更换好一些的电源
  2、高清网络摄像机不确定性的经常掉线
  原因1:
  采用了集中供电方式,高清网络摄像机对电源适配器的要求比模拟机相对较高,需要较为稳定的电压和电流,而由于集中供电会造成电压和电流的不稳,所有会造成部分高清网络摄像机的重启或者启动不了。
  解决方法:改成单独供电方式,采用好一些的电源
  原因2:
  网线质量差,高清视频对网络传输速率的要求相对较高,所以网络丢包会表现的非常明显,比如经常掉线,严重的根本不出图像。
  解决方法:采用国标纯铜网线
  原因3:
  高清网络摄像机和交换机之间/或者交换机和交换机之间/或者交换机和PC/NVR之间的网线距离超过了100米。
  解决方法:可以在中间不超过100米的地方增加一个带中继功能的交换机,或者采用光纤传输。
  原因4:
  高清网络摄像机和局域网内的其他网络设备的IP地址有冲突。
  解决方法:修改高清网络摄像机或者其他网络设备的IP地址保证不要冲突。
  原因5:
  网络交换机的带宽不足
  解决方法:如果高清网络摄像机数量较,建议采用H3C的全千兆交换机,注意:不仅仅是中心交换机采用千兆的,就是说前端的交换机如果介入的摄像机数量超过了7台也建议采用千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