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机器人如何接收视觉数据,走什么通讯。

楼主(2019-04-12):
Fanuc机器人如何接收视觉数据,走什么通讯。换种方式说就是怎么把实数传到FANUC机器人的寄存器中

网友A(2019-06-03):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没有呢?

网友A:
我也是做视觉的,刚好遇到funac机器人,也涉及到通信协议,

QQ:310866358

希望你能回复我,我向您请教下

网友A:
我也是做视觉的,刚好遇到funac机器人,也涉及到通信协议,310866358是我qq

希望你能回复我,我向您请教下

网友B:
你和FANUC厂商或者原厂购买后可以要求IRvison文件,他们会传给你的

网友C(2019-08-10):
我也有同样的疑问,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D(2019-09-11):
主要看你相机支持什么通讯了,通常来说信号组合也可以通过二进制换算。

网友D:
常用的智能相机通常使用EIP通讯,工业相机可以使用socket通讯,这些功能机器人都是要刷入软体的,貌似都要收费==

网友E(2019-10-23):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目前想到的办法是把实数乘以倍率取整,整数形式输入给机器人,机器人取数据后相应的除以倍率放入R寄存器,然后再调用

网友F:
Funuc有视觉功能包 需要收费的

网友G:
可以和FANUC走SOCKET 但是需要FANUC开通   User Socket Msg (R648)

 然后还需要连接SOCKET相机的机器人程序文件。读码和解码文件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目前想到的办法是把实数乘以倍率取整...

可以私信联系我

网友H(2019-12-14):
User Socket Msg (R648)机器人增加的软件,而且还需要roboguide做PC程序解码才可以

网友H:
User Socket Msg (R648)机器人增加的软件,而且还需要roboguide做PC程序解码才可以 227580686  进

网友I:
引用 网友H:
User Socket Msg (R648)机器人增加...

你好!你有相关的PC程序吗?

网友J(2020-02-05):
我们直接用视觉相机厂家软件,设置IO,把XYZ值给PLC,PLC再通讯给机器人执行

网友K(2020-05-08):
FANUC有收费解决方案

网友L:
我也是做视觉的,刚好遇到funac机器人,也涉及到通信协议,向您请教

网友M(2021-02-19):
引用 网友B:
你和FANUC厂商或者原厂购买后可以要求IRvison文件,他们会传给你的...

        -------------------------------------------------------------大师你会写R648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