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PLC有报警信号吗?

楼主(2019-04-12):
三菱PLC的报警信号用F来表示,F100是程序员自己定义的报警信号,可以作为输入节点,输出线圈,那么AB PLC有类似的报警信号吗?谢谢

网友A:
好像没有专用的报警点

网友B:
不如说说想实现什么功能,毕竟我们不熟悉三菱,你不熟悉AB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如说说想实现什么功能,毕竟我们不熟悉三菱,你不熟悉AB

三菱中的F是程序员自主规定的报警点,以此来实现发生报警告知人员处理报警,比如一个动作判断是否到达指定位置,在其位置上加装传感器,三菱通过这个传感器的反馈来规定一个报警点F

网友C:
你说的那种报警不一定用F啊,用中间继电器也行啊,下给触摸屏也行啊,F会影响plc运行状态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不如说说想实现什么功能,毕竟...

AB plc没有规定使用那个变量来标识报警,5000软件的变量名可以直接使用,所以你可以自己规定你想报警的变量的类型以及名称。无需特殊指定。

你可以将你三菱里面的F100直接书写为AB的布尔型xxx报警或者定义一组报警DINT的bit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