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ACS6000多传动变频器维修常见故障原因分析

楼主(2019-04-12):
当ABB ACS6000变频器驱动机不显示,控制盘也不进行显示时,我们判定是电源板故障。ABB变频器维修时首先要检查控制单元的电源,一般情况下控制单元电源是24V直流电,可由两种方式进行供电,一是外部电源进行供电,一是内部电源板供电,本文介绍的是变频器维修的供电情况维修电源板供电。电源板在变频器工作时主要功能是将直流电转换成24V和15V的电源,以供接口板和变频器其他部件使用。在变频器维修时确定了电源板故障后要先看直流母线电压是否正常,可以通过测定电源板的插接端的脚进行确定,确定没有电压后要检查母线上的熔断器是否损坏,如果损坏则要检查功率模块,不能盲目进行熔断器的更换。直流电压情况下如果板载的灯不亮,那么板载熔断器F1熔断可能性非常大。板载直流熔断器的主要功能是保护直流输入电压,如果发生故障,可能是母线的瞬间电压有波动造成的。http://www.cncswx.com
当ABB ACS6000出现驱动无显示,操作盘无显示时,变频器维修确定是控制单元故障。在故障排除时我们要先排除24V供电电源故障与否。如果控制单元输入的24V电源正常,而控制单元的NAMC电板上的电源不显示,那么说明故障是在控制单元内部。控制单元出现故障后,用户无法手动将变频器维修排除故障,在控制单元故障排查中我们发现NAMC电板上贴片保险损坏率极高,可以认定NAMC电板上贴片保险是ABB ACS6000的一个薄弱环节。NAMC电板上贴片保险在损坏时在外观查看时与正常无区别,可以利用串联玻璃保险管的方法来对控制单元进行变频器维修。

当ABB ACS6000出现驱动机无动作,变频器接收信号马上报“PPCC LINK”故障时我们确定IGBT功率模块故障。变频器维修故障手册上显示是连接光纤出现问题,实际上在变频器维修的类似故障中光纤出现故障的几率比较低,主要是IGBT功率模块损坏。在进行变频器维修时主要先排除光纤连接故障,之后对IGBT功率模块的三个独立板块进行变频器维修检测,检测前要将IGBT功率模块与电机连接排开,以免产生电容和电阻对测量的值有影响。
维修变频器时可以选择万用表的二级管档对IGBT功率模块的子模块进行测量,变频器维修检测IGBT功率模块正常工作时,黑笔接P,红笔接-,显示的数值都为0.34V;当黑笔接+,红笔接P时,显示的数值也为0.34V。如果在检测中+和P之间的模块短路,那么就说明续流二级管被击穿,需要将IGBT功率模块进行全部更换。在变频器维修中发现,变频器IGBT功率模块损坏主要有两类,一是模块整体炸裂,一是模块单相击穿。整体炸裂主要是门极驱动板损坏和主电路接口损坏造成;而单相击穿是由线路中瞬间电压或电流波动造成。
ABB变频器的电容器出现故障后,主要是直流熔断器发生故障,线路中存在短路现象。在维修变频器的电容器故障中首先要排查IGBT功率模块,如果其变频器维修检测中未发现短路点,同时元件也没有发现烧灼痕迹,在静态变频器维修检测时正常,那么说明元器在电压加载后发生了特性的变化。变频器维修检查方法主要是从直流母线上将电压直接导入到电容组,然后在导线上连接一个快速熔断器进行测试。如果变频器发生“叭”的声响,那么可以确定是电容器被击穿在电,维修变频器时检查电容器的损坏是无法用万用表进行检查的,可以用专门检测仪器进行检查。电容器的配件是不能长期存放的,需要定期对其进行充电处理。

网友A:
好 学习了,楼主方便留个微信号嘛?以后共同探讨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