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EtherCAT总线控制,如何实现全闭环

楼主(2019-04-12):
请教有使用总线控制伺服系统的经验的大神,用EtherCAT总线控制伺服,如何实现全闭环?全闭环反馈如何接入?

网友A:
闭环反馈,必须要读取伺服驱动器的脉冲信号反馈

网友B:
加光栅尺或绝对式编码器做外部反馈 接到伺服驱动器上(比如AX5000),然后PLC或运动控制器做补偿

网友C:
个人感觉需要配备具有光栅尺接口的伺服驱动器,我用的这款松下A6 B系列的就配备有,走的也是EtherCAT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