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200plc

楼主(2019-04-12):
  在该段程序中,设计意图本来是先将实数0传送给vd200,然后小于30时每秒加1,直到大于等于30接通线圈m2.1动作。

  然而在调试中,闭合I0.0,vd200立即等于30,m2.1输出了。请问是哪里写的有问题?求指导

网友A:
请在SM0.5后,ADD__R 前使用边沿检测指令。

HAVE FUN!

楼主:
回复内容:谢谢 没有注意到 该问题已经解决 顺便追问一下 用什么指令来怎么结束子程序比较好呢? 比如我i1.0有一个故障输入 需要结束运行的子程序 或者是急停的情况

引用 网友A:
请在SM0.5后,ADD__R 前使用边沿检测指令。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