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切换工程师莫斯动态密码

楼主(2019-04-12):
我用的三菱PLCQ系列,现在想做个动态密码,人机界面时间地址D4501 D4502 D4503我怎么讲该D4501的值以及D4502 D4503的和相加的值设置为密码

网友A:
用比较指令,第一次输入密码不对也就是D4501内的值,马上调转到下一个值,依次类推

网友B:
赞一个!赞一个!

网友C:
简易方法:通过+-*-等计算公式算出一个值,这个值就是密码

中等难度: 把数据转字符串,替换其中的某个字多循环几遍,在对数据位置进行替换。

高等难度:plc不适应会占用大部分的资源,像MD5那种

网友D:
用PLC里面的系统时间继电器 日 时 分 组合 每分钟就能更新一次 当然需要换算一下,不要轻易让人找到规律。

网友E:
你可以用PLC当前日期小时分钟之类数据做加减乘除后得到一个数据做为你的密码,此时密码需要对方告诉你当前时候经过你的运算才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