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定位控制求助

楼主(2019-04-12):
用三菱3GPLC做了个设备,从A处运动到B处,在返回到A处,但客户有个要求,从A到B中间速度要有变化,不好有过冲现象,这样DRVI和DRVA指令都不好使用了,PLSV指令可以变速但停机会有过冲现象,速度快和慢都不会一样。不知道有哪位大神有好的方法。

网友A:
建议楼主调节伺服驱动器加速时间,延长时间

楼主:
加减速时间越长不是停止启动时间越长,这样会有效吗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调节伺服驱动器加速时间,延长时间

楼主:
这个功能好像西门子用向导中的包络线可以很简单的完成,但是三菱就有点头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减速时间越长不是停止启动时间越长,这样会有效吗回复内...

试一试吧,三菱PLC你的这个型号貌似没有,因楼主采用的是位置控制,只能靠调节这个加速减速时间来实现,如果使用速度,可以使用多段速可以直接实现

网友B:
用定位模块啊  不是可以做几段速的么

网友C:
1:用伺服内置的多段位置来实现。

2:用FX3U-1PG 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