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永宏与台达伺服通讯地址怎么写

楼主(2019-04-12):
我找了一台设备,是永宏FBs的plc与台达ASDA-A3伺服,用485通讯连接,导出后看了里面的MODBUS的表格,里面的仆站地址是怎么定义的呀,我只知道开头4的定义,后面几位是怎么来的,台达伺服的通讯地址不都是XXXXH形式的么,比如P2-12的通讯地址是0218H 0219H,该如何用永宏的MODBUS表格编制呢,还是说是其他方式来表达,求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把218H 219H 转换成10进制,也就是536 537 ,那么这个参数地址就是 40001+536 与 40001+537 ; 永宏那边对应地址40537  地址长度2  就可以了

网友B:
解释非常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218H 219H 转换成10进制,也就是536 5...

感谢大神,算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