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重复画同一个继电器2次,触点映射还不重复显示

楼主(2019-04-12):
简单描述一下,困扰已久的一个问题:

在PLC柜内的图中,已画了SS01柜的继电器KA1,但是为了方便工人接线,同时想在SS01柜的图中再画KA1部分的电路,这样就会造成PLC柜图中的主功能的KA1下的映射触点将多画的那个SS01柜的KA1也显示了一遍,有没有大神知道怎么解决这样的问题?跪求啊!

同样的问题,在操作箱之类的也有,虽然开关按钮已经在PLC柜内表达了,但是还想在操作箱图纸内再汇总一下,方便工人接线啊

网友A:
这样的问题建议楼主上传照片

网友B:
方框虚线标注

网友C:
捕获.JPG你不想显示触点的那个继电器,触电影响这里选择无就OK

网友D(2019-05-14):
提示性的就不要用符号表示了。画了后将所有的符号属性改成图形

网友E(2020-02-28):
生成设备连接图,复制一下过去就是图形了,不会产生关联

网友F:
问题解决了没有啊  倒是回来说一下啊  问完问题就跑了?这么不负责任 没有爱心

网友G:
问题解决了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