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5U带松下伺服,伺服不动作

楼主(2019-04-13):
松下伺服这样接线,pr0.06设置为pr0.07设置为3,PLC是FX5U第一次用,定位指令,回原点,伺服都不动作,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楼主是松下那个型号驱动器,楼主用的是位置控制,另外楼主别说你接线的颜色,说你接的cn1几脚

楼主:
驱动器用的是A5的,位置控制  中间数字就是50PIN头接的脚数

网友B:
伺服那个Son短接了,就是伺服on了吗!

网友C:
你这个设置了吗?还有你的PLC程序是怎么写的

网友D:
你这个使能信号没有给吧

网友E:
啊实打实大所大所大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