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M2A上载程序不完全

楼主(2019-04-13):
龙CPM2A上载后数据不完全,本该显示梯形图的地方显示成助记符,调整注释存储器为最小值后后可以读出8192步,调到最大后只能读去2000+。请问大神,我想全部上载程序,应该怎么弄?

网友A:
读取都是直接读的啊,除非你的编程软件是老版本,PLC是新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取都是直接读的啊,除非你的编程软件是老版本,PLC是新版

7.几CxP,停产的CPM2A已停产

网友B:
楼主用的那个版本,我这个版本都是在线然后,上传程序。

网友C:
楼主解决了没有?怎么解决的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那个版本,我这个版本都是在线然后,上传程序。

9.0以上的软件版本,直接在线上传的话默认的内存设置有4K的程序内存,只能上传80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解决了没有?怎么解决的分享一下

还没呢,有高手赐教的话分享于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