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设备窗口设备属性无法更改

楼主(2019-04-13):
如图,双击通用串口父设备,弹出如下窗口,是什么原因:

同时我双击子设备,没有任何反应,请大神指点

网友A:
360截图20190413151122374.jpg楼主点击这个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点击这个试一试

双击它吗,没有反应哦

网友A:
360截图20190413181939194.jpg双击,出现这个

360截图20190413181929384.jpg右击出现这个

网友B:
你那个是7.7版本还是7.1版本,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是7.7版本还是7.1版本,

我的版本是7.7的,之前没用过昆仑通泰的,最近有空闲学习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双击,出现这个右击出现这个

我的双击没有反应。

网友D(2019-09-10):
楼主软件出现的这个问题还没遇到过,不知道是不是软件的问题,丢了库文件还是怎么着

网友E:
我建议你最好先卸载重装,安装的时候关闭所有杀毒软件,或许是你软件没有安装全导致的问题

网友F(2019-10-12):
积分真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