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卡C4IO配置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9-04-13):
我们买的库卡机器人控制柜里面没有IO模块,是不是这个模块需要额外购买?

还是我没有找到呢?如果没有的话需要通过什么方式与PLC通讯呢?

网友:
是的,订货是可以指定也可以后期购买

网友:
可以以profinet通讯需要安装profinet软件包不需要添加硬件

网友A:
库卡C4都有IO的,

网友A:
要用网线通讯PLC配网

网友B(2019-09-11):
楼主能留个联系方式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