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触摸屏和台达温控器TDA用RTU通讯连不上

楼主(2019-04-13):
我现在在做个工程要求采用MCGS与温控仪表通讯,仪表支持MODBUS RTU 标准协议通讯,只要求读取仪表的PV(仪表通讯地址为 4700H   ).我测试了好久都没通讯上,请问在设备窗口如何正确组态, 求教,能否提供相类是的工程按列.395039893@QQ.COM.谢谢!

网友A:
可以查看一下设备管理器上的通讯状态,看报啥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查看一下设备管理器上的通讯状态,看报啥错误

用RTU报的是2,用asc报的是3,温控表支持这两种通讯

网友B:
这样情况建议现在电脑上装一个MODBUS调试助手,用标准的发送指令给温控表,看看是否通信正常,如果未能成功,检查一下参数设置是否一致,其次硬件接线是否有误。逐一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