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项目分享】台达ASDA-AB系列伺服驱动器——内部位置控制

楼主(2019-04-13):
前期因为成本控制PLC,选择库存货,结果库存是继电器类型的, 不是晶体管,无法发出脉冲信号,但是现在工艺上需要加伺服控制器,而且 还是必须位置控制的那种才能实现工艺。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是更换PLC,还是其他办法。出于成本考虑,对成本考虑,非标自动化的电控,首先考虑的是成本,总是以最小的代价,实现最大效益。虽然这不太好,但是这是非标自动化行业的常态。作为员工,作为电气工程师,作为项目负责人,我别无选择,只能心里躺着泪,身上流着汗,用最廉价电气产品,来实现最符合工艺要求的动作。

我查阅了大量资料和产品选型手册,经过大量对比,还要考虑采购周期,最后选定台达ASDA-AB,因为不用采购,直接库存货,就可以用,我先简单调试一下,能用,直接打报告,就用这台伺服驱动器。

我就开始我的调试工作。工艺要求:从A-B,然后从B-A,也就是两个位置。

我发现说明书介绍是台达这款伺服驱动器可以支持多个内部位置,最多支持8个位置(图一)

图一

但是我实际查看我的CN1插头和接线图,没有POS2,只有POS1和POS0,我的这款就是没有实际8个位置。但是对于我这个项目够用,至于其他的大家有兴趣,可以在下面回帖,我们可以在讨论,在这里我就不再过多阐述了。(图二)

图二

根据图二伺服驱动器接线图说明书参考,我来决定对CN1插头焊接方式。(图三)

图三

我的伺服驱动器接线图,接下来分享我当时伺服驱动器设置参数。图四

图四

我这里就两个位置,所以POSO就没有接线(具体原因,大家参考图一),原点位代替位置A,另外一个POSO位置就是B。这样做的好处就是节约成本,省下一个极限限位。没有办法非标自动化,太难做,对成本考虑很多。

大家有什么交流的经验,欢迎回帖。

网友A:
原创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创赞一个

楼主:
最近终于有时间了,分享一下欧姆龙经典一键启停电路,其他品牌没有的。

360截图20190423210902650.jpg未完待续

明天有时间继续更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近终于有时间了,分享一下欧姆龙经典一键启停电路,其他...

楼主:
360截图20190424200125716.jpg欧姆龙的比较指令和其他品牌还不一样,我的这款PLC没有大于或等于标志,只有这几个大于等于小于。

而且欧姆龙的PLCCMP后面的网络端需要写上大于等于,小于,需要对比。

网友B(2019-05-24):
哎哟,还不错的样子

网友C(2019-12-05):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创赞一个-------------------------谢谢

雷赛L7RS系列伺服驱动器也有类似的功能,可以预设16段路径,用I/O上升/下降沿来触发路径。反应超快,我个人实测1秒正反6次无压力。非常好用,不需PLC脉冲,还可以运转过程中路径跳转,485在线更改路径参数等。太喜欢这种功能了,

网友D(2020-08-23):
B点的位置怎么设置?

网友E(2021-01-15):
多段位置应该是伺服的标配的吧

网友F:
谢谢楼主的分享,这个和实际情况差不多,工作中就是容易出现这些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