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eplan项目转cad图的问题

楼主(2019-04-13):
 eplan导出CAD图纸都是一页一个CAD文件,多少页就多少个CAD文件,有没有哪位大神知道如何能把一个eplan项目转化为一张CAD图的方法。就是一张CAD图上面包括所有的eplan项目页。

网友A:
这个操作还没试过,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B(2019-10-28):
不太懂,钱来顶一下

网友C:
据说是没有这个功能的,需要使用CAD图纸合并 工具,但是有个问题,如果图纸的比例不是1,合并的图纸会变形吧

网友D(2020-05-22):
在CAD里可以合成的,下载一个小工具,百度上搜DrawingCombiner你就知道了